楼主(2010-04-01):
请问软启动器和变频器是不是同一种东西?谢谢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具有软启动的功能;
但软启动没有变频调速的功能;

网友B:
2楼说的对。而且软启动的工作只在启动和停止时工作。主要目的是降低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C:
通俗的说:
变频器是一种利用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关特性,来改变施加于交流电动机的电源频率和电压值的调速装置。
而软起动器是目前最先进的交流电机起动器,是一种集软启动、软停车、和多种保护功能为一体的交流电机的控制装置。
所以说软起动器与变频器不是同一种装置,其结构不相同,用途也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