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海为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详细介绍:

一、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协议介绍

   西门子变频器采用西门子的USS通讯协议,根据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与通讯有关的主要参数如下:

   P0003:=3用户访问级(专家级)

   P0700:=5 选择命令源(通过COM 链路的USS 设置)

   P1000:=5 频率设定值的选择(通过 COM 链路的USS 设定)

   P2009:=1 USS 规格化,使能规格化 如果P2009 设置为1,数值是以绝对十进制数的形式发送,即4000(十进制)(=0FA0hex)等于40.00Hz。

   P2010:=6 USS 波特率(9600 波特)

   P2011:=1 USS 地址,为变频器指定一个唯一的串行通讯地址。

   P2012:=2 USS 协议的PZD (过程数据)长度

   P2013:=127 USS 协议的PKW 长度,可变长度

   通讯报文的结构 每条报文都是以字符STX(=02hex)开始,接着是长度的说明(LGE)和地址字节(ADR)。然后是采用的数据字符。报文以数据块的检验符(BCC)结束。

   STX  LGE  ADR  1 2 ……………… N  BCC

                                |<采用的数据字符>|

 西门子的详细USS通讯协议请参考西门子变频器手册。

三、海为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程序

   因为西门子变频器采用西门子专用的USS通讯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COMM自由通讯协议与其通讯。

   例子完成3项操作命令,变频器地址设为1,通讯格式9600,8,E,1

    1、 停止运行: 根据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停止运行命令为:02 06 01 04 7A 00 00 7B,共8字节,该命令返回8字节。 命令串放在初始寄存器值表“停止命令”中(V1020-V1027,见下图),采用COMM.LB指令只发送低字节方式发送数据。

   2、 改变频率命令: 根据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改变频率命令为:02 06 01 04 7F xx xx MM,共8字节,该命令返回8字节。因为频率是需要动态改变,所以BBC码MM由程序运算获得放在V1007中。 命令串放在初始寄存器值表“改变频率命令”中(V1000-V1006,见下图),采用COMM.LB指令只发送低字节方式发送数据。

3、 读运行频率: 根据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输出频率参数为r0024(变频器实际的输出频率),读运行频率命令为:02 0A 01 10 18 00 00 00 00 00 00 01,共12字节,该命令返回16字节。 命令串放在初始寄存器值表“读运行频率”中(V1050-V1061,见下图),采用COMM.LB指令只发送低字节方式发送数据。

程序图如下:

网友A:
好贴!推荐大家看看。

网友B:
国产PLC要能从国际大鳄中分得一杯羹,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功能上一下子赶上有难度,但应用笔记上不应该有难度吧,不要把应用藏着掖着,看看西门子官方网站的网上课堂,就知道“老大”的风范。

这样类似的文章,通常都是海为PLC自己人写的,否则第三方人是难以让大家分享的。多多网这方面努力吧。虽然这个帖子也有点或多或少的广告嫌疑,但远比某些替代西门子原装产品的替代品的帖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