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I M8000如何解释

楼主(2010-04-01):
LDI M8000

网友A:
运行就断开
和LD M8000相反

楼主:
运行就断开,那有什么意义?

网友A:
比如可以调试时用,调试时有一段程序不要执行,可以在前面加上这个条件

网友B:
呵呵;与LD M8001相同,运行时不动作;

楼主:
那直接用LD M8001就行了?

网友C:
应当直接用LD M8001,也是可以的

网友B:
LDI M8000与LD M8001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D:
LDI M8000。在学习PLC时,老师同我们讲过什么A触点或是B触点。LDI M8000可以理解为一个B触点。OK。

网友E:
与LD M8001相同,运行时不动作。

网友F(2010-05-13):
其实使用什么指令看个人习惯,只是个殊途同归。

网友G:
LDI M8000和LD M8001实现的结果一样。

网友H:
有用的,只是你不会用,或者没用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