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钢企的监控室和计划调度室

楼主(2010-04-01):
好多现场监控的,组态、DCS在这大行其道吧?!

网友A:
我从没进过类似控制室,看看图片过过瘾。

网友B:
第一张的中控室太差

网友C:
第一张不行。好乱

网友D:
第一张的接线太乱了,插头乱拉,显示器大小不一.

网友E:
这两张应该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两张应该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吧?

网友G:
不错啊,现代化的工业。。。

网友H:
就是这样,我们公司轧钢厂也是这样。

网友I(2010-11-30):
现代大厂是不是都是这么集中控制呀!好先进呀!

网友J:
第一张像是硬接线的中控室。没有统一规划。
应该是后来改造的吧。

网友K:
看到这两张照片,才发现自己好多年没有去过控制室了

网友L:
见过一次发电厂的电控室,比这个要好多了,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照片

网友M(2012-03-02):
哪家做的工程呀,采用谁家的PLC或DCS产品?

网友N:
有个显示器的屏朝着天花板那是给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