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间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01):
各位高手下午好,我现在用两个cpu226进行通信,想用网络读写指令实现。主站cpu226(继电器输出),从站是cpu226晶体管输出;主站地址设为2,从站设为4(通过下载系统快),波特率都是9.6kb;然后按照网络读写指令向导编写程序,却始终无法通讯,查看状态字节为10100010(接收错误:响应中的奇偶校验、帧或校验和出错)。 我换了个端口还是那样,想请问是什么原因。cpu各个端口都能下载程序,所以端口应该是好的。

网友A:
smb130/131设置了吗
是通过向导设置网路的吗

楼主:
恩 ,是通过向导做的, 我就没有设置smb寄存器。

网友B:
200之间只能通过MODBUS或自由口通讯,不能采用内PPI直接通讯,您用的是那一种?

楼主:
谢谢,我是直接用485通信电缆将两个CPU连接起来的,这样是属于PPI协议吗,我在200系统手册上面看到复杂PPI网络有2个CPU互相通信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今天再次尝试了2个CPU通信,能够实现了,我是采用的485通信线,用的网络读写向导指令完成的,以前没有成功的原因是通信电缆的问题。也想请问大家用485通信线连接两个CPU是否是属于DP通信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