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我们目前有一个项目,要求使用一个读码器来扫描传送带上的货品的二维码,从而控制相应的机械臂来挑选不同的货品.这个读码器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如何使用PLC来读取它的输出信号,后续的控制程序我们倒可以做,但前半部分不知如何配置和编程,能否给与一些帮助,比如如何配置和挑选模块,通信程序如何编,有没有标准的模式和范例可供参考与借鉴。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多数是支持232通讯的
PLC上可以加个232的通讯板和读码器通讯,通讯格式要按照读码器的通讯格式编程

网友B:
呵呵, 走485通讯, 读取出来的是ASC II码,再进行运算. 同样接收的也是ASC 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