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楼主(2010-04-01):
我前些天客户送了个欧姆龙过来,说点位坏了,所以买了个新的,用CX-P把两个程序互相拷贝了一下,结果拿那个新的去用的时候发现运行不了。有信号输入没有输出,能通信。初步怀疑两台PLC的地址位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同一型号(CPM1A-30CDR-A-V1)表情救救我 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网友A:
PLC 在运行状态没有? 在软件里有设置的..

网友B:
联机监控一下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网友C:
运行灯亮了没有?

网友D:
一般这情况似乎是PLC没有运行,按照楼上的所说的,看一下运行灯是否常亮,且观察一下故障灯亮了没有.

网友E:
1.程序是不是输入到plc
2.plc是否运行
3.原plc的数据是否输入到新plc
4.设置是否与原来的一样

楼主:
我现在重新传了一下程序加设置~但是还没有去现场测试 可能是当初就拷了程序没有拷设置的关系

网友F:
有可能是没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