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变频器面板控制和远程控制对变频器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吗?谢谢指教

网友A:
远程控制的方式和面板控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参考一下手册就明白啦

网友B:
呵呵;面板控制就是频率及启动/停止都用面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