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我们单位新换了两台西门子420..原来用的也是这个型号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电脑无法控制变频器启动和停止..

但是从电机端手动可以启动..频率也可以调动..工作正常.

电脑上一直显示 变频器在工作状态..并且有频率..保持不变..

只有停掉变频器的电源电脑才显示 为停止状态..

请问这样应该怎么设置 是与PLC没有连上吗?

麻烦详细说下步骤..谢谢

网友A:
你原来的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存档了?如果没有存档,在更换变频器以后需要重新设置参数。其步骤如下:
1.工厂化复位(参数恢复到工厂化设置);
2.快速调试(电机与变频器的辨识);
3.过程布线。包括控制工艺(功能)设置、接口设置、通讯设置、逻辑控制与计算等等。
这些工作,都是与具体的系统和具体的要求对应做的。只有在你熟悉了现场要求、系统结构的前提下,才能做此事。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通信控制
通过485通信控制吗

网友D:
变频参数问题啦。

如果不会设置参数的话,把原旧的机器上的主板拆放到新机器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