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哪位PLC高手有三菱功能指令的仿真软件吗?小弟正在学三菱的功能指令。

网友A:
www.ymmfa.com去下载GX Simulator。

并非所有功能指令皆可模拟,请参阅GX Simulator使用手册关于受限指令章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ww.ymmfa.com去下载GX Simulator。

并非所有功能指令皆可模拟,请参阅GX Simulator使用手册关于受限指令章节。

Regards
GX Simulator不仅可以模拟普通指令,部分功能指令也可模拟,详细可以参阅GX手册。

网友C:
仿真不是万能的,基本指令没有问题,但特殊指令有的是不能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