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我想确认一下三菱的伺服在SON(伺服开启信号)在断开时,伺服转子是不是抱死的?我记得SON信号断开后该电子转子是抱死的,但好久没用了,不敢肯定,所以想给高手确认下。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带刹车没?

楼主:
电机是标准电机,伺服驱动外部不带再生制动电阻和再生制动器。

网友B:
我想确认一下三菱的伺服在SON(伺服开启信号)在断开时,伺服转子是不是抱死的?我记得SON信号断开后该电子转子是抱死的,但好久没用了,不敢肯定,所以想给高手确认下。谢谢!

一般来说如果电机不带刹车的话,SON不接的时候,是不抱死的,但如果电机带刹车的话。那是抱死的,不过可以通24V电,再接上SON可以转。

网友C:
SON(伺服开启信号)在断开时,电机轴是可以动的,SON接通,电机轴是锁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