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4-01):
问一下各位高手,欧姆龙CQM1H CPU21是不是没有双字传送指令啊,那我的DM区要是双字传到别的DM区怎么传啊,另外,如果DM区里面是双字BCD码,我用MOV指令把#0传进去能不能传啊,还是必须要用双字传送指令??????

楼主:
没有双字传送,如果要传送双字BCD码怎么传,用块设置指令应该可以吧??

网友A:
扩展指令

楼主:
扩展指令里面好像没有,我用的是3.0版本

网友A:
1.升级软件
2.确认是CQM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