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请教各位,三菱FX系例PLC与ABB变频器通信,利用485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你要自己写程序,按照ABB的协议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要支持485协议应该可以,根据协议编程。

网友C:
关键是通讯协议;
你搞清协议了可以参考三菱FX 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

网友D:
请教各位,三菱FX系例PLC与ABB变频器通信,利用485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吗.
只要ABB变频器支持无协议的RS485通讯,三菱FX系例PLC就可以与ABB变频器通信。但需要自己写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