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4-01):
我想控制一个电机的转圈数,随便输一个数字几,电机就转几圈,自动停下,应该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最好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达到精确定位。
如控制精度不高,可采用变频器,由给定转速(Hz)数,算出每分钟或每秒转多少圈,然后由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作为变频器的起停信号,控制运转时间的长短,即控制转多少圈。反之,如控制时间固定,则可以改变给定频率,来改变运转圈数。
如果用轴编码器、PLC进行闭环控制,则也能较为精确地控制运转圈数或旋转线距。

网友B:
呵呵;你用什么电机?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异步电机,带变速箱,主要是想给大理石据改自动的,但是我对编程不是很懂,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如果买谁的PLc不知道厂家能不能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