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1):
如题。请哪位师傅从理论的角度给我分析下,或者传个资料也可以。

网友A:
变压器原理,间隙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请哪位师傅从理论的角度给我分析下,或者传个资料也可以。
气隙必须存在,否则电机怎么转动?但气隙的存在使磁路的磁阻变大,同样供电的情况下电动机的效率就会降低。故而,气隙不能太大。

网友C:
呵呵;这个计算公式公式比较复杂;
简单的话,电机转矩与磁通量有关,以转子磁链建模的话,与转矩对应的磁链由气隙磁链与转子漏磁链两者的矢量和;
转子与定子间隙对上面两个磁链有影响;

楼主:
以前工作中听老师都说,三相异步电动机间隙大电机没劲,但是说不所以然。我也找了一些专业的书看这一部分确实太深,书上也说了,电机的主磁通就是在气隙里的气隙磁通,但是气隙大小的影响一般都没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请哪位师傅从理论的角度给我分析下,或者传个资料也可以。
气隙必须存在,否则电机怎么转动?但气隙的存在使磁路的磁阻变大,同样供电的情况下电动机的效率就会降低。故而,气隙不能太大。
转子间隙大的话,电机的励磁电流会增加,也就是空载电流增大,无功功率增加效率降低,这个我了解点。但是我不知道间隙对气隙磁通有什么影响?如果磁阻增加,定子的铁损和铜损是不是也增加?我看的都是电机拖动的书,电机的介绍不是十分详细。我想找本电机学的书不知道会不介绍的详细点。

网友D:
这个距离通是1-2mm,磁通在空气中阻抗相对较大,如果间隙太大就会使磁通无法传递(无功功率增加电机效率降低),造成定子绕组短路,这个间隙是越小越好,由于制造工艺和生产水平及成本等,一般国产电机都差不多,

网友E(2013-09-05):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