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DZ47-60

楼主(2010-04-02):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2.2KW 4.7A ,请问,用DZ47-60控制,应选多大电流的?C型还是D型的?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D型6A的也行了

楼主:
再请教:以什么原则来确定选用多大电流呢?谢谢!

网友C:
1.5—2倍

网友D:
d型是工业的

网友E:
D字带头是电动机专用

网友F:
是C字头才是电机专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