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星三起动

楼主(2010-04-02):
请问,30KW的电机,用星三起动,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应调到几秒?

网友A:
速度达到80%时查时间定

网友B:
要根据负荷的情况来定,要看负荷的轻重\惯性大小,观察起动过程电机的转速接近全速,才切换至角运行,听电机运行声音可以判断.也可以通过观察起动电流,来判断切换时机,当其电流接近常规运行电流时,切换至角运行.
     一般情况下,10-30秒之间,就可以了,大惯性负荷(如离心机)也有调至百秒以上的.

网友C:
最好实际调测一下

网友D:
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有关;
可以接上电流表试一下;

网友E:
一般五秒就可以啦,不过在实际中你还可以微调一点

网友F:
一般5--9S.

网友G:
你的电流表开始往回走的时候

网友H:
通常设成3~5秒。

网友I:
8--10秒

网友J:
这个的现场看了,看到电流返回时,是用多长时间,就是要多长时间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