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请教各位,三菱FX1N-485通信模块可以与触摸屏,变频器同时通信吗?我想用触摸屏修改PLC里的参数,再由PLC控制变频器

网友A:
请教各位,三菱FX1N-485通信模块可以与触摸屏,变频器同时通信吗?我想用触摸屏修改PLC里的参数,再由PLC控制变频器。
一般来说,三菱FX1N-485通信模块与触摸屏是用编程口来通讯的,可以加FX1N-485BD来和变频器通信。这样的话,二者是可以同时通讯的。

网友B:
呵呵;可以用RS485连变频器;
PLC上自带的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网友C:
用编程口和触摸屏通讯,然后扩展485板和变频器通讯,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