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请教各位、三菱FX1N PLC下载程序用的通信口能否用来与触摸屏进行通信连接?

网友A:
与富士的触摸屏没有问题,与其他的触摸屏通讯也应该没有问题,只要触摸屏侧支持RS422通讯。

网友B:
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口是422,可以用来和触摸屏连接
如果触摸屏是其他的接口,那PLC可以扩展其他的通讯口

网友C:
没问题,我用三菱,威伦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