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用FXGPWINC编的程序为什么保存之后,下次就打开时空白啊?

网友A:
你需要转换后进行保存。

网友B:
呵呵;没有保存成功;
编后转换,如果没有错误转换后保存;
再打开就可以看到保存前的程序;

网友C:
首先进行“转换”或按F4后再保存。

网友D:
还用这个软件很占cpu内存

网友B:
呵呵;
这个软件很小,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