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0-04-02):
各位:
    怎用三菱的PLC编程,实现数组的功能,并且还可以重数组中填入或者删除一个元素?

网友A:
GX Developer :  数组嘛就是连续地址 D0~D10   数组指针嘛就是变址寄存器V,Z

GX IEC Developer:本身就可以建立数组。

楼主:
这个数组是不是一维数组,具体对应的是三菱的哪条应用指令呢,我用的是fx2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