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型号的含义?

楼主(2010-04-02):
YJV32——8.7/15(3*185),请问8.7/15这两个数据具体表示什么电压?另外好像还有8.7/10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http://www.mkvv.cn/threestyle/mkvv/techarticle/212309.html
看看吧,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耐压,我们做电气试验的时候10KV耐压串谐电压大约就是标示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kvv.cn/threestyle/mkvv/techarticle/212309.html
看看吧,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谢谢提供,好像没有说明这些数据的意义

楼主:
请问8.7/15这两个数据具体表示什么电压?

网友C:
电缆额定电压应适于使用电缆的系统电压和运行状况,用U0/U(Um)表示:

U0-电缆设计用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工作电压;
U-电缆设计用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m-使用电缆的电力系统最高电压的最大值。

U0/U=8.7/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缆额定电压应适于使用电缆的系统电压和运行状况,用U0/U(Um)表示:

U0-电缆设计用导体与屏蔽或金属套之间的额定工作电压;
U-电缆设计用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
Um-使用电缆的电力系统最高电压的最大值。

U0/U=8.7/15

谢谢,你的回答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