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台灯

楼主(2010-04-02):
我的电子技术差得很,汗.......

网友A:
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元件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功率,然后再放点余量.

网友B:
电阻1/2W就行。

网友C:
串的发光管个数不能多也不能太少

楼主:
1.所有电阻都选1/2W的吗?
2.图中下方“120”字样的电阻是120千欧还是120欧?
3..图中右方“24”字样的电阻是24千欧还是24欧?
4.如果想减少LED的个数,要改变那个电阻?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D:
功率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