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我以前经常用到PLC,现由于项目刚接触到DCS,有些疑问请各位大侠帮助解答一下。(和利时DCS),请问:

1.实时监控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哪里?是画面运行软件吗?

2.控制算法组态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哪里?是编程软件和画面组态软件吗?

3.控制器运行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哪里?

4.为什么要用到24VDC电源模块,还要用到48VDC查询电源模块,为何不能只选用一种电源类型的模块?

5.为什么还要用到16路24V/48VDC查询电源模块?

网友A:
任何问题都可以回答,但不能回答你怎么多问题,烦!

网友B:
1.实时监控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运行人员监控

2.控制算法组态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搭建逻辑

3.控制器运行软件指的是什么?用在哪里?

4.为什么要用到24VDC电源模块,还要用到48VDC查询电源模块,为何不能只选用一种电源类型的模块?这个你看和利时的模块说明

5.为什么还要用到16路24V/48VDC查询电源模块?

网友C(2010-05-25):
查询电源模块是DI模块提供电源的,数字量的查询阿

网友D(2011-02-24):
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