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请教各位,海泰克触摸屏与三菱FX系列PLC的通信地址是多少啊?(如PLC内部继电器  M1对应触摸屏的地址是什么呢?)

网友A:
通信上了,M1=M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海泰克触摸屏与三菱FX系列PLC的通信地址是多少啊?(如PLC内部继电器  M1对应触摸屏的地址是什么呢?)

你算用软件在做还是空谈?

网友C:
呵呵;
屏上操作及显示的是PLC的寄存器或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海泰克触摸屏与三菱FX系列PLC的通信地址是多少啊?(如PLC内部继电器  M1对应触摸屏的地址是什么呢?)

你算用软件在做还是空谈?

Regards

我在软件里操作的。也像你这样输入,(比如说我输入M1的时候,无件种类里只有B一个可选。之前我有用过海为PLC,它里面M1是对应B3073的,所以能输入。)在三菱里,M1对应M1。但是软件里一输入M就提示写地址没效了。怎么解决。我对这方面接触时间不长,请教了

网友D:
和触摸屏连接就是用PLC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屏上地址与PLC地址相对应一样.

网友F:
要在屏上选型时,选好三菱的PLC后再编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