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软件都按照说明装好了,创建工程的时候就提示创建失败,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系统是XP professional2002 sp3的,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A:
新建工程失败,多数是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B:
程序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C:
三菱高版本编程软件与系统有问题.
从新安装其他版本系统.

网友D: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换了一台电脑还是创建失败。

网友E:
不是安装时选择了监视功能,就是XP系统的原因;
可以安装个低版本的试一下;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重装了一次就行了,
把先前装的删除

网友G:
不会安装的打钩子了吧,成了监控版了?

网友H:
我也碰到了,本来以前可以打开的程序,后来好久没用了,打开软件居然打不开以前的程序.我就删了重装,以前能用的两个版本现在都不行,一个是7.多少的版本 一个好象是8.34的版本.然后又一下了个8.52的,都打不开以前的程序,郁闷的是连新工程都创不了,回复这帖子时我还在努力的安装表情  三个软件我删了一个,重启电脑,换个装,结果三个全不行,我愤怒极了

                    哪位指导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应该是安装方法有误,应该是安装时;选择了监控状态。安装时安默认状态往下进行,OK

网友J(2010-09-19):
我的也出现同样的 情况,郁闷啊

网友K:
估计是安装时 :“监视专用GX Developer ”这里不能打勾,否则就只能监视不能编程。直接点击“下一个”出现如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