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如题,用在风机上的,是不是1匹的意思?

网友A:
电机上的P应该是磁极对数的意思吧!

网友B:
是磁极对数

网友C:
看一下上面的额定转速,如果是2800左右就是两极电机;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是磁极对数,1P  就是一对极,通常为2800-3000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