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我公司有一台变频供水恒压泵,用ZYG变频供水控制器,可电机起动时频率一下子就到25,而不是逐步提高,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看一下加速时间是否太短了。

网友B:
参数设定不合理

网友C:
参数设定不合理,更改加速时间。

网友D:
最低频率或起动频率设的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