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我刚进一个新公司没几天··今天公司1个63A的3相开关跳掉··他分别接在照明上还有烧水电锅炉上··我去检查了锅炉没事····用表量了地线和零线是通··不知道这样跟跳闸关系大不大···我把电送上去又好了··问了工作人员他说1个月差不多跳3次············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还有一件大事望讲了·就是我检查了3相开关下端3条线只接了2条··一条接在旁边另一个3相开关上···我晕死了··可能是以前的电工接的···开关坏1路没换·就拆1相接在旁边的开关上···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我现在已经把他跟换掉了··以前的电工真是瞎搞····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开关选的小了。在不就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B:
应该是开关选小了,你可以卡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C:
与那无关,不带漏电保护的话不是选型小就是水货,短路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D:
接触不好也会跳闸的。

网友E:
地线和零线接错了

网友F:
开关小可能性大

网友G:
可能是开关容量小,长时间工作过热会跳闸!!!

网友H:
三相四线系统,采用保护接地,零线和地线是通的,如果采用保护接零,零线和地线是不通。三相五线系统,零线和地线必须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