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2):
有一个只是触摸玻璃损坏的GP37W2屏,不能通讯

有一个只是触摸玻璃损坏的GP37W2屏,除去触摸部分不能用外,其它功能正常,我按下图制作了一根与S7-200通讯的线,怎么都联系不通,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写的程序下载到PLC和屏后,还要对屏硬件通过触摸设置参数吗?不能通过PRO的软件进行设置吗?

楼主:
为什么与PLC连接时,总出现PLC COM ERRO    02:AC;请问这是什么错误提示,
怎么解决,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有哪位大哥知道,谢谢指教/

网友A:
先确认你的电缆是否正确;
你原来的屏是否连的是S7-200 ?

楼主:
你好,我原来的屏是和光洋PLC联接的,这个有区别吗?我重新下载了一个自己编写的极简单的小程序,就两步的程序

网友B:
你选择的是什么协议?

S7-200 PPI需要在GP软件上设置好GP栈号(一般为1),PLC栈号(一般为2)

S7-200 MPI则无需太多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原来的屏是和光洋PLC联接的,这个有区别吗?我重新下载了一个自己编写的极简单的小程序,就两步的程序
另外图纸为

网友A:
呵呵;
重新按S7-200的程序及系统设置编写,下载时要把系统信息一起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