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04-03):
什么是励磁,怎么解释,励磁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励磁是给励磁线圈通以电流而产生磁场.一般是给发电机或直流电机起动运行而进行的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呀

网友C:
同意2L的看法

网友D:
直流机和同步机上有励磁。他们都是给电机提供磁场的

网友E:
励磁是给励磁线圈通以电流而建立一个磁场

网友F:
励磁是给电机或发电机产生磁场电流或电压,是电动机在磁场中运动或被运动,达到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