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4-03):
变频器都分为哪几种?如何分类的,最好解释详细点

网友A:
按原理分,可以分为交-交变频器 和 交-直-交变频器。    而中间采用的滤波环节不一样分为:电流型变频器和电压型变频器。   电流型变频器中间环节采用的是大电感滤波。 而电压型变频器中间环节采用的是大电容滤波。

网友B:
在网上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