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昨日看书看到厂家提供的说明书里有介绍上限流量的选择问题,给出了一个表和一个图,表里给的例子是第四列数值对应1m/s流速,第九列则对应3m/s,至于其它的只字未提,还有那个图也是看得云山雾罩……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如何使用??谢谢!!那个表和图我在网上找不到……所以也贴不上来……有劳诸位!!!

楼主:
由于通径、流速、流量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函数关系,所以选型时可根据下表在对应的通径下选择上限流量值。

上限流量系列表
通径DN(mm) 上限流量值(m3/h )
10 0.16 0.20 0.30 0.40 0.50 0.60 0.80 1.0 1.2
15 0.4 0.5 0.6 0.8 1.0 1.2 1.6 2.0 2.5 3.0 4.0
20 0.6 0.8 1.0 1.2 1.6 2.0 2.5 3.0 4.0 5.0 6.0
25  1.0 1.2 1.6 2.0 2.5 3.0 4.0 5.0 6.0 8.0 0.10
32  1.6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12.0
40 2.5 3.0 4.0 5.0 6.0 8.0 10 12 16
50  4 5 6 8 10 12 16 20
65  6 8 10 12 16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80 10 12 16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100  16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125  25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250 300
150  40 50 60 80 100 120 160 200 250 300 360 400 500
200  60 80 100 120 160 200 250 300 360 400 500 600
250  100 120 16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300 16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350 2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400  2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50 3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  400 5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6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7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900 1600 2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6000
1000 25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6000 20000

网友A:
流速过小或者过快都无法测量,流量过大过小都无法测量

是某个口径对应的流速和流量范围。

是横河流量计?横河流量计

楼主:
不是横河的说明书,是江苏神鹰集团的,但是这个表和这个图不只是这一本说明书上有!!很多厂家的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B:
老兄,我是专搞电磁流量计的。其实电磁流量计的上限值最好根据你们现场的实际流量来定。比如说DN100的量程范围是16~250立方米每小时,可是它的最高精度是在30~160立方每小时。所以只要让你们现场最高流量在这个最高精度范围里是最好的。至于上限只要超过你们现场可能出现的最大值就可以了,这个不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是专搞电磁流量计的。其实电磁流量计的上限值最好根据你们现场的实际流量来定。比如说DN100的量程范围是16~250立方米每小时,可是它的最高精度是在30~160立方每小时。所以只要让你们现场最高流量在这个最高精度范围里是最好的。至于上限只要超过你们现场可能出现的最大值就可以了,这个不会影响电磁流量计的使用。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