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问题

楼主(2010-04-03):
变频器原来的风扇是DC24V 2.4A,我买了一个DC24V  0.4A的风扇能不能用???

网友A:
不能
电流大小。。。容易坏

网友B:
你买的风扇电流太小也就是功率不够应该用不住

网友C:
电压相同,电流不同也就是功率不同。但在使用中应该问题不大,只是风机的风力可能要小些

网友D:
如果楼主单纯只是为了散热的话,就可以随便买一个形状大小与原来一样的装上去就行了,供电可以在外边随便接。

网友E:
风力太小,散热不够

网友F:
风力太小,散热不够,在原变频器负载重的时候热量带不出去会引起变频器损坏的可能。

网友G:
变频器风扇一般为三线制,有一根作检测用,不是随便可以买一个同电压,电流就可以的,会引起CPU报警!

楼主(2010-05-24):
我用的是森兰的变频器,风扇只有两根线

网友H:
就是功率比原来的小,所以冷却效果比原来的差。其他的没什么。变频器在大负荷工作时比较危险。容易因散热不够而导致过热损坏。

网友I:
电流都小那么多,功率不够,风速 流量 都不够,不安全

网友J:
还是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K:
风扇功率小的话,风扇本身是可以承受的,只是对于变频器来说,散热效果会差很多,最终影响到系统稳定性。

网友L:
注意原风扇有无温度检测功能

网友M:
呵呵;应付一下还行;天热的时候恐怕开机不了多久就要报警了;

网友N:
先应急,再想其他办法

网友O:
功率小了,容易造成温升过高,影响变频器稳定运行

网友P(2011-03-27):
东芝的风扇只有两根线

网友Q:
我们这里变频器使用的风扇都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