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请教各位、我是第一次向FX系列PLC写入程序,为什么写完的时候会提示(无法读取或者写入超过存储卡的数据呢)其实程序不大啊,

网友A:
是不是在最后没有END 指令。

网友B:
呵呵;FX系列不写END是没关系的;
查看一下设置;

楼主:
RET指令怎么解释呢,我在子程序结束时用它,在程序检查时,都会出错的,提示原因是STL/RET错误。子程序结束还需要编写什么指令吗?

网友C:
RET 步进梯形图结束,FX2N 编程手册第98页。

子程序结束,SRET。

请楼主空闲或者遇到问题时,首先翻阅厂家的技术手册。

楼主:
现在已经把所有子程序都删了,写完程序时还是会提示错误。但是在监控状态下,PLC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D:
不要上传注释就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