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制作

楼主(2010-04-03):
小弟是新手,请问师傅制作低压配电柜所需的常用元器件及常用附件是什么,比如接线端子,尼龙扎带以及接触器,按钮,等,小弟现在只有图纸啊

网友A:
这要根据你的需要而定!

网友B:
参照图纸确定元器件,如刀闸、空开、接触器、过热、中间继电器、按钮、信号灯、熔断器、电压表、电流表、接线端子等,配盘则需要线槽、电线、线号、线鼻子或空心针,尼龙扎带、配盘的螺丝等等

网友C:
粘贴片,线槽,线号,扎带,螺丝等等。。。。

网友D:
是仅知道图纸上的名称,与实物对不上号吗?
则找机会看看实物、或查查外形图片(有型号则更好),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则参照楼上各位所说。

网友E:
这要根据你的图纸确定元器件,所有的元器件都是根据图纸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