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我要装两台12千瓦的电热水器,用6平方的线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如果环境温度不高,线路使用金属管或明线,而且线是BV独股线,勉强可用。用10平方的线才算规范。

网友B:
10MM2的也不多,啊建议选16MM2的。

网友C:
你得把问题说明白,热水器是单项还是三项的?

网友D:
对,如果3相的话6平方够大了,如果是220伏的话,那需要10平方才可靠点!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是3相的。

网友E:
3相最小也得10MM2

网友F:
主线用16平方,分线用10平方。

网友G:
380v用10MM的

网友H:
单独一台可以用,两台合用的话不可以

网友I:
是三相的话6平方的线足够了

网友J:
够大了可以用

网友K:
总电流36.4A,选6MM的铜线安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