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KND数控车床回零点就出现X或Z轴准备未绪的报警...如何排除,急!!!!

网友A(2010-08-10):
取消+EOB
按住  取消+EOB  开机   在回零  就 可以了

网友B:
你确定你们机床有零点?

网友C(2010-09-25):
首先确实是否有零点,如有,则可能是限位和零点位置太近,造成未回零先限位,此限位也可能是系统软限位其作用了。如没有,侧可能是零点太后造成限位报警,这个系统参数可以看来是否有机械零点,这样的话,重置零点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系统时凯恩帝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你参数设置的是浮动零点,还是机械零点。
1)如果是浮动零点,把X向和Z向托板停到安全位置,在综合页面下,一起按住“取消+X”,把X向机床坐标清零,Z向也同样操做。这样浮动零点就重新设定了。
2)如果是机械零点,检测回零开关的公共电压线,一般是0V或24V线,是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