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各位大侠,S7编程时,不管是用LAD或STL,程序始终是语句表格式。编程时如何操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没分步吧。

楼主:
始终是语句表,无论在LAD,FBD或STL视图下,编程时如何操作。

网友B(2010-05-05):
如果单纯看程序的话,这些程序应该只能用语句表来编程的,如果你想编程就可以在PLC里选择编程语言。或者你按Ctrl +1就可以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