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公司有几台使用的是杭州方圆的机器,比较老了!

用的是Pro face GP37W2-BG41-24V 的触摸屏

我接手这边的时候有2个屏幕有一直有问题的!

具体的问题如下:

比如进入程序界面,左边一侧,在你输入时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点点小问题

你按的是数字6,就会显示678.或者60.之类的数字!总是串数!!!很苦恼

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也算是一个故障吧!【对生产影响不大】

2台机器都是06年的普洛菲斯的GP37W2-BG41-24V的屏!

都有不同的错位,不知道如何解决?

是触摸玻璃的问题吗?要换触摸玻璃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我看到一块触摸玻璃也不是很贵!

要是别的问题,还望大家给予指点?给个解决的方案!

若是触摸玻璃坏了?那么怎么更换?更换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送维修处先检测吧;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你把程序打开看看那个参数的设置所用的键盘是你自己做的,还是用的系统键盘。
然后,你拿1台好的屏,下载那台机器上的程序测试一下,排除是否为硬件问题。

当然,如果是杭州方圆的机器,你可以直接找厂家,厂家人会联系老d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你把程序打开看看那个参数的设置所用的键盘是你自己做的,还是用的系统键盘。
然后,你拿1台好的屏,下载那台机器上的程序测试一下,排除是否为硬件问题。

当然,如果是杭州方圆的机器,你可以直接找厂家,厂家人会联系老ding的。

好的屏也不是很贵,是方圆的机器,原装的没打动过!不过已经过了维修期了!他们经常是爱理不理的!

一个新屏好像也不是很贵的!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程序这些我都可以做。

他那个键盘是系统自带的!

这个明天过了我去公司再看看!估计得买个新的,不知道多少钱能拿到!!!

网友B:
那估计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C(2010-05-25):
问PROFACE技术支持,做一下标定

网友C(2010-09-10):
GP解密上载程序,再下载到新触摸屏,13816647118

网友D(2011-09-08):
按四脚进入系统菜单,可测试触摸板。如触摸板坏了可更换。我司有全新的,可更换。020-8216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