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DINCP 指令问题

楼主(2010-04-04):
想问一下,我使用了增加指令,数值存放到D10,在仿真的状态下M8013输出一次,D10里的数值都增加1。但是为什么在监控的状态下没有变化呢?

网友A:
DINCP    D  为双字,占有2个16位空间,而三菱是高位在前,因此,你应该监控D11,直到65535后,你的D10才会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