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有一机床,在磨削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火花,为了安全考虑须加装一套监测装置。不知要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A(2010-07-12):
照度肯定不行。。哪有那么大的亮度,火花这个还真不好测

网友B:
可以用我们的FS-1000E火焰探测器。同样的例子,用在电池试验生产线上。在充电的试验过程中,哪个电池打火了,马上就报警了!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 测火花不好测啊

网友D(2015-05-11):
可以用火焰探测器,如果现场没有紫外干扰可以优先使用紫外火焰探测器,紫外火焰探测器有干扰会造成误报那么就可以使用红外火焰探测器

网友E:
选个光谱合适的红外传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