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学电工有几个月了,可现在都不知道装修客厅电视背景后面有多少种线要放?
        请高手们帮我列下,最好全面点的。(好像有十来种吧?什么三排线啊,高清线啊,数字线~~~~~好多的。不懂?????)在此谢谢高手们帮忙

网友A:
电源插座,电视闭路线,网线,还有就是音响的线

网友B:
电源线,闭路电视线,数字电视机顶盒线,DVD线,音响线。还有就要看装修家的主人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C:
就电源、电视、音响线,其余根据户主要求来

网友D:
电源线,有线电视线,音响线,网线,最后在电视背后到 下面的桌子,要预埋一根大管,方便穿DVD线三排线 电脑视频线 。。。。。。。。。。。。。。。

网友E:
电源线,有线电视线,音响线,网线

网友F:
看看需要哪些种线就布那种吧!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有电源跟椐用电设备来看一般2.5平方的线做电源线,之后里闭路电视用同轴线.还有的基本要看情况来定如网线什么的.

网友H:
看个电视,还搞这么复杂。看来我家的黑白电视机比较容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