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我是做装配电工的,大专学历,正努力学习PLC编程。我们公司做大型组合式凹版印刷机的,用的是松下FP2系列PLC,7个电机同步运动,全部用安川G7系列变频器控制,PLC通过的D/A模块(4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各个变频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上装有PG-B2卡,配合电机上的编码器(1000脉冲的)实现闭环控制。其中有这样的控制,就是当任何一个变频器发生故障时,通过一个220V交流继电器,给PLC一个输入信号,然后PLC控制所有变频器都停机,以免扩大故障。请问故障这样的控制是怎么实现的?怎么编程?用到什么指令?

网友A:
其实不用220V交流接触器,只需24V的小继电器就可以了
如果他的程序市采用步进指令的话,他就是只用下采用复位指令就可以了
如果不市的,那他只要用以一个跳转指令,直接的跳到程序的 结尾,直接结束程序就可以全部结束,不输出电流给交流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接触器)

网友B:
呵呵;运行信号是PLC给定的话让PLC停止给运行信号;

网友C:
PLC怎么停止,这要看写程序编写者怎么写的了,一台机器停止的方式也是很多。这个能即然能编写这么大的程序,停止肯定是要优先考虑的了。所以你如果想学的话,最好是请教编写程序的人。
一般有全部复位、所有数据清零、串联触点等

网友D:
停止方法很多种。

网友E:
用步进不行的话可以用伺服看看,2公斤伺服应该很好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