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我是做港口起重机电控的,有一台西门子RA70的直流驱动器,刚刚调试完之后几天内连续烧了三个熔断器,报的是F030的故障,当时是在吊具下降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也就是回馈的时候烧了熔断器,请问可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网友A:
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B:
1  重做电流坏,
2  加大减速时间。

3 电源供应有问题(在回馈时电源瞬时跌落)

网友C:
F030是换向故障或产生过电流。可能原因1:对于换向晶闸管对的封锁电压时间区太小,2:电流峰值曲线向上拐,3:最大电流值大于装置额定电流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