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无论在LAD,FBD或STL视图下,程序始终以的语句表格式显示,编程时如何操作,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看看资料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在那个资料上了,

楼主:
无论在LAD,FBD或STL那种视图下,只能是语句表格式,而不是梯形图或功能块图。

楼主:
问题补充:如下的STL程序:
A    I1.0
=    Q0.5
A    I0.6
=    Q0.7
A    I1.2
=    Q1.0
这样的STL程序,在视图选择LAD时,应能转换为梯形图,但它不能转换,仍为STL语句表程序,选择FBD时,仍不能转换为功能块图,仍为STL语句表程序。通常LAD,FBD或 STL三种形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它不能,这样的编程技巧,该如何操作。

网友B:
将上述指令写在同一个Network中,将不能转换为LAD,LAD不允许同一个Network中存在多个网络。

反之,有这点水平的人也无所谓你是使用STL还是其他的方式,都能看得得懂。

楼主:
谢谢六楼的朋友,明白了。

网友C:
新写的段落应该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