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请教高手;我想用stc89c52的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谢谢啊,

网友A:
P3_0=0;P3_1=1;P3_2=1;P3_3=1;P3_4=1;//选择第1个拨码开关
A1=P1;                                                 //读数据1
P3_0=1;P3_1=0;P3_2=1;P3_3=1;P3_4=1;;//选择第2个拨码开关
A2=P1;                                                 //读数据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