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F7变频器,用于收卷,卷径从110到550,人家改的,从屏上可以设定卷绕张力,卷径,但PLC只有一路DA到变频器的AI3,变频器的AI1从放卷的变频器AO来,我想问他卷径怎么设定进变频器的?张力怎么设定的?是什么原理?谢谢高手!

网友A:
我想这个卷径和张力的参数都是在PLC中计算的吧。变频器只是作为一个计算结果的执行器而已。一般有PLC的系统都是这么做的。变频器只管控制电机,而计算交给了PLC来做。

网友B:
我只能说一个简单的原理:方案一。。。。第一:F7变频器需要配编码器,编码器就装在卷绕电机轴上。第二:在卷径不同的情况下,卷绕机卷绕每米的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个数是成比例的。直径越大,脉冲个数越少。第三:电动机的输出力矩=设定力矩×卷径。当然做成程序的话就复杂了,要考虑机械摩擦,加速时间等等问题。
方案二。你可以看一下艾默生td3300的手册,只是效果差点,不可以快加速

网友C:
这个卷径有两种中可能:1通过计米计算而来
2通过电位器模拟信号而来,你看看转角处有电为器没有
你的F7应该是可以直接计算卷径很有可能你的控制就是F7直接计算的,你自己再看看接线就知到了

网友D(2010-07-27):
卷径肯定是在PLC里计算。如果有卷径反馈电位器的之类的,那就是用电位器的电压得出的卷径。如果没有,就是用卷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靠F7本身来算卷径,你以为安川是西门子啊。

网友E(2012-09-11):
卷径好算关键是怎么控制它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