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我们做了一套设备仪器,是三菱变频器(FR-A740-22KW-CHT型号)控制调频变速电机(BPY180L-4-22KW),电机带动发电机,我们要测试的是发电机的性能参数,当我们加电,调动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转,给发电机输出加负载,在加12KW以下的负载时,设备工作正常,但是当我们加载12KW负载时,变频器会自动切断,无输出,显示“E-OC",求助北京变频器技术人员,说无法解决,恳求这里哪位大侠能够分析分析,解决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算是问到我的关注点了,本人就是做这个专业的了。^_^

电机与发电机同轴,电机是原动,发电机是负载。这样才对呀。楼主是不是说反了呢?发电机是把机械能变电能,而电动机是把电能变机械能。电动机是驱动,发电机是发电。所以在这个连轴的系统里,发电机才是负载呢。

当你在12kW时,电动机不能继续驱动,报的故障是什么呢?过电流?还是...?你能不能把22kW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发电机的额定转速和功率告诉我呢?期待中....

网友B:
报的是过电流吧?

向楼上老师学习,请他分析。

网友C:
需要发电机的基本参数才好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 这么长时间才回复  我们做的是一台直流起动发电机的检测设备,也就是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调速电机,电机同轴带动直流起动发电机,然后让发电机带不同的负载,测试发电机的各项性能,
变频器是(FR-A740-22KW-CHT型号),调频变速电机(BPY180L-4-22KW),额定功率是22KW,可以达到10000rpm,负载小于12KW时,整套设备正常工作,但是当加12KW时,变频器断开,故障报警:“E-OC"我查看了三菱故障分析如下:
(E.OC1 OC During Acc 加速时过电流断路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加速时间太短,增加加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2 Steady Spd OC 定速时过电流断路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3 OC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过电流断路减速时间太短,增加减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V1 OV During Acc 加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来自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直流主回路电压上升达到或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由于电源系统的浪涌电压引起的。加速太快?增加加速时间

  E.OV2 Steady Spd OV 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E.OV3 OV During Dec 减速时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减速太快?增加减速时间

)但是我们的加减速时间已经调为最大,接地都没有问题,至于(E.OV2 Steady Spd OV 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我想问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我们在加一个负载工作过程当中,不能突变负载?但是我们在12KW一下的负载试验中突变负载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呵,终于盼来了楼主的回复。,电机是BPY180L-4-22KW;那发电机的技术参数呢?发电机的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呢?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呢?估计发电机是2极的吧?还是4极的呢?盼望回答。

另外,你用三菱的变频器,是V/F控制?还是矢量控制?它的最高运行频率(变频器的)在矢量控制下能达到(允许达到的)多少呢?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很关键的,对于分析你所关注的问题联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