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5):
设备是用三菱伺服做位置控制,近期发现长时间运行就会越跑越偏,   PLC实际发送32768个脉冲, 在放大器的状态显示看接收到的指令脉冲值(P)大部分时间都是32768,但有时候却会是32769,所以长时间就越跑越远了,后面我发现放大器的地线没有接出来就加了一根地线,情况明显好了很多,原来可能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现在半个小时或更久都没有,但有时候就像抽风一样又来那么一次,但是既然还有出现肯定就还是存在问题,三菱的伺服这么容易受干扰吗,什么屏蔽啊,接地啊都有做啊,以前用安川的也没发现这么娇气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的系统中除了伺服其它的有没有接地?发脉冲和方向的线最后屏蔽一下。伺服这玩意越用越怕。

网友B:
三菱伺服抗干扰还是不错的

楼主:
都接了地啊,
我看资料有的说屏蔽要单端接地,我把控制和脉冲的信号线的屏蔽接地在PLC端取消后(屏蔽层在伺服端接头处和金属外壳接触),反而干扰更明显了,那就没道理了啊
现在我直接用一根很粗的地线将伺服的地接到总接地排上,效果有,但还是会出现,这干扰怎么这么烦啊,到底要怎么办啊

网友A:
问问三菱的技术支持吧,可能他们会有办法?那帮玩意好像也不怎么行!400-821-3030

楼主:
请问,1可以把屏蔽层与24V负端短接来试试吗

        2,伺服编码器线与伺服电机线需要分开布线吗

楼主:
一台机上两个伺服,一个MR-E完全没问题,一个MR-J2S总是多一个脉冲,真的是干扰吗,现在两台设备都是这样,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跟这个有关系吗,但MR-E的又没问题,而且配安川,松下的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请各位说说看法,谢了

网友C:
设备是用三菱伺服做位置控制,近期发现长时间运行就会越跑越偏,   PLC实际发送32768个脉冲, 在放大器的状态显示看接收到的指令脉冲值(P)大部分时间都是32768,但有时候却会是32769。这个其实有可能不是伺服的问题,看看机械方面。另若是伺服的问题。脉冲应不会累加,除非,定位模块和放大器之间的接线有问题,注意集电极有只有二米远,上次有朋友超过二米的,好像也有你类似的问题。

网友D(2011-06-26):
用 蓝瑟 MHM-02 系列高速光栅隔离器,将编码器信号进行隔离、转换、整形处理。可以避免计数误差。